[笔记本电脑]
联想S410 板号LA-A321P REV1.0 不充电

楼主(2020-11-24):
这个机器不充电,电池接口的正极,始终在2.48V的电压,这里应该插不插电池都是10几伏的电压,我把主控充电芯片BQ737 ,和相关的6脚,20脚爱出问题的都查验证过了,没有问题,芯片换过,PQ303换过,而且他的控制脚连接的电阻,二级管都换过,PQ306换过,PQ310,PQ312 都换过,如图我标示的,这些脚位的电压感觉是完全不对的,电池接口电压2.48V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求各位同僚来议

网友:
    系统里有识别到电池没,

网友:
看下充电检测哪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

网友:
好像是有点不正常

snzc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snzc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PQ306要导通,PQ303才会导通,查PACIN。看看

网友:
PACIN 一直都是3,3V 的高电平,PQ306就是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电池有没问题?

网友:
不升压呗,简单啊

网友:
不升压    看下充电芯片

网友:
先排除电池问题,检查一下SDA和SCL这2组信号的对地值和电压

网友:
找了块好电池来验证一下,图纸上BATT  TEMP 也连接到EC的  63脚,实际拆开主板芯片,63脚是空脚,恼火

网友:
Ec bios 刷一下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

网友:
主要是你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先测一下总线,有没有读电池动作

网友:
确实是主板这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客户说他是换过新电池的,没有去怀疑过他的电池,修到这地步只有自己去订个新电池回来试试,果然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