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为CAZ-AL10元件换错导致无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24):
  【机器型号】:华为CAZ-AL10

  【故障现象】:触摸失灵

  【维修过程】:收到门店一台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是拆机后导致触摸失灵,更换屏幕后无效,自己尝试维修无效拿到我们这里,目测手机在拆机的时候掉了好多元件,屏蔽罩也被剪掉了。

  查看电路图,找到有一颗本应该是电阻的被短接了。

  R2000是一颗10K的电阻,是不能短接的,在别苹果料板上取一颗10K电阻装回后故障排除。

  到此,维修结束。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以前mate8也有这种情况 拆屏后掉东西

网友:
i学习了分享万岁

网友:
找到有一颗本应该是电阻的被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