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210 版号DAG7BFMB8DO REV:D

楼主(2020-11-24):
拿过来原始故障是能开机,但屏幕不显灰屏一闪一闪的,拆机目测了一遍发现主板屏线插槽有掉脚的情况。刚好是屏幕19V供电的一脚二脚,还好没有腐蚀完,赶紧补锡。拆开屏幕通电一量3V和19V都没有,有可能没有19V  3V也会没有。那就简单了先把19V修出来,测量屏板上没有短路。感觉又能捡漏了,从主板屏线插槽处飞一根线到屏板19V保险。通电测试,哇塞!果然又能捡漏,第一台机子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A:
细心才能更出成绩,不错喔

网友:
xuexi学习了分享万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心才能更出成绩,不错喔

当时急着修,没有拍屏板。屏板一般有俩个保险一个是3V一个是19V,师傅教我的一般靠近屏线插槽的那个保险是3V保险,另外一个是19V。一般不会错。

网友:
找到有一颗本应该是电阻的被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急着修,没有拍屏板。屏板一般有俩个保险一个是3V一个是19V,师傅教我的一般靠近屏线插槽的那个保险 ...

嗯,师傅教的好,徒弟学的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