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a小新7000-13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0-11-24):
拿来进水的刷刷弄弄感觉也还好,上电亮一下就反复掉电重启不亮。每次放一会再开还是亮一下掉电反复重启 这里进水腐蚀的严重些,最上面不知道是啥掉了,第二个好像是个二极管,第三个拆下来量是10K电阻,左边是3.3V右边有0.5v,换了个10K电阻奇迹般的好了不掉了。没得图纸也不知道干嘛的,第一个第二个就不管他了。

网友:
挺好的,平时遇到这种放电可以的,都不好找问题

网友:
进水面积小还好,大面积进水这掉电还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
记号先,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是BIOS的上拉吧

网友:
bios旁边的,不要掉件!

网友:
放电可以的,

网友:
不是的,旁边还有个小按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