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v1.00 PS接口 USB接口坏

楼主(2020-11-24):
华硕H81M-D v1.00 PS键盘接口无效, USB接口坏
1. 测量4脚电压5V,正常。
2. 打数据,时钟阻值,时钟数值几百正常,数据线为0,偏低,不正常。
3. 查点位图找故障点。连接4脚的只有一个OC402电容,怀疑电容短路。拆下,开机,键盘灯闪了一下,键盘PS2接口已可用。
4. 第二天早上开机,PS键又不能用了。打阻值时钟线阻值偏小,拆下旁边电容。用几次后,再次失效。
5. 测PS2接口电源脚阻值偏低。拆下6脚件。多次开机,PS2接口正常。

6. 多个板载USB2.0不可用。USB3.0只有一个接口可用。测阻值电压脚电阻偏低。同样拆下6脚元件。开机测试USB2.0接口已正常。

网友:
请问怎么加分呢

网友A:
在你的帖子下方有一个评分,那个就是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帖子下方有一个评分,那个就是加分

哦哦 ,看到了,谢谢。自己不能加分。

网友B:
那就是防静电的6脚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防静电的6脚芯片坏了?

拆了2个6脚的好了

网友C:
网吧机器一般爱坏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吧机器一般爱坏这个东西

:victory:  经验之谈

网友D:
6脚是防静电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6脚是防静电保护管

哦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6脚是放电管中间那个2-5脚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