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4v

楼主(2020-11-24):
华硕h61m-e v2.05 ,无cpu供电,cpu供电无短路,供电芯片rt8876a,刚开始多数情况开机能上电,有时触发后掉但不会自动重复触发,测绿线已拉低,电源保护,拔掉cpu供电正常触发,检测发现cpu供电有一上管短路,更换后故障依旧, 开机瞬间测cpu供电4v,还好cpu供电保护做的好不然要烧cpu,打算换一个cpu供电芯片看看行不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人,提供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芯片换了一定要检查下电压反馈检测电路正常不正常。。小心CUP别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换了一定要检查下电压反馈检测电路正常不正常。。小心CUP别击穿了。。

烧应该不会烧,这个主板有cpu供电保护,393比较器加三级管保护锁存。

网友:
RE: cpu供电4v(已修复)

更换cpu供电芯片rt8876a后正常开机。附上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