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MS2347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11-24):
机型:
ACER 4752G系列 MS2347
板号 JE40 HR MB 10267-448.4IQ01.041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电脑无电池,插适配器,待机电流0.014,按电源开关键,电流显示无变化
DAY 1
参考电路图ACER 4750
主板电池2.7v偏低,以为捡漏,换了主板BIOS电池,还是不触发。
测量PWRBTN键有电压,
测BIOS 1脚,2,6脚在通电瞬间有波形,
刷了3次BIOS,不行
测量PTC4101 C4102电容两端有电压3.47V,  5.13V ,
怀疑电压过高,网上很多说这机器电容是通病,
已更换原电容220uf 6.3v 为470uf ,依然不能触发。

按开关键不触发,  仅117脚PWRBTN#有跳变。
64脚PM_SLP_S3无变化
21脚PM_SLP_S4无变化,
DAY2
+++++++++++++++++++++++++++++
测量了EC的相关脚电压数据
U2701B NPCE795PA0DX_GP_U各引脚电压:
14  脚 VDD 3D3V_S0    0V
19  脚 VCC     3.44V
20 脚  RSMRST#_KBC 3.3 v
21 脚  PM_SLP_S4# 0V  无变化
64 脚  PM_SLP_S3#  0v 无跳变 无电压
84 脚 S0_PWR_GOOD  0V
85 脚  ECRST# VCCPOR#  3V
117 脚 PM_PWRBTN#  按开关有跳变
DAY3
注意力放在了BT+电压无输出检测.
测量了88731C各脚电压
2 脚   ACIN      3.54v
3-脚 VREF            3.16v
11 脚VDDSMB   3.46v
13-脚ACOK         2.87v
25 脚BOOT       4.98v
20-脚LGATE       0V
21 脚 VDDP        5.05v
22-脚 DCIN       18.17v
23-脚PHASE       1.1v
24-脚-UGATE     1.01v
27-脚-CSSN        18.8 v
28------CSSP      18.8v
不知道ACOK 2.87v这个电压是否正常,感谢师兄们给的指点

相关资料

ISL88731引脚定义

脚位

名称

定义

NC

空脚

ACIN

AC适配器检测输入端,从电源适配器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输入而来。

VREF

基准电压输出,标准值3.2v

ICOMP

充电电流补偿点和适配器电流调节回路

NC

空脚

VCOMP

补偿点电压调节回路

NC

空脚

ICM

输入电流检测输出,ICM电压等于20倍的(VCSSP-VCSSN)

SDA

系统管理总线

SCL

系统管理总线

VDDSMB

系统管理总线模块供电

GND

接地

ACOK

适配器检测输出。当ACIN大于3.2V时,ACOK信号开漏输出高电平,需外部上拉。

NC

空脚

VFB

电池电压反馈

NC

空脚

CSON

充电电流检测负输入端

CSOP

充电电流检测正输入端

PGND

接地

LGATE

充电下管的G极驱动信号

VDDP

5.2V的线性电压输出

DCIN

主供电输入

PHASE

相位脚,上管驱动回路

UGATE

充电上管的G极驱动信号

BOOT

自举升压端,给上管的驱动器供电

VCC

内部模拟电路供电,在内部与VDDP通过4.7欧姆电阻连接

CSSN

适配器电流检测负输入端

CSSP

适配器电流检测正输入端

++++++++++++++++++++++++++++++++++++++++++++
DAY4因为还是一个小小白,对整个电路的流程还没有搞清楚
所以费了不少时间去一样样的测。
没有SLP_S3应该是先查待机电路的待机条件。
20 脚  RSMRST#_KBC3.3 v
之前因为查到了这个RSMRST#_KBC有3.3V以为那个信号就满足条件了。
也就是在这里把这重要的漏了。
重新检查RTCRST#和SRTCRST#
在C2104,和C2103两端可测这两个信号,
测量RTCRST#电压0.3V左右,怀疑偏低。SRTCRST#3.3V正常。
示波器测量,
波形如下图:

在线测RN2104   1,4脚为29K,2,3脚为100K,和图所标20K有较大出入。
C2104电压低,电阻未断,可能电容漏电。
先焊下C2104,再测电压,已有3.3V。
插上PCIE测试卡,打开电源,按笔记本电源开关,电流有变化。已触发。
再测64脚SLP_S3已有跳变波形。
触发问题,已修复。上内存测试。亮机图

解决办法:
焊下C2104.无相同元件代换,能正常开关机。

网友:
欢迎路过踩一下,怎么加分.谢谢

网友:
2017维 谢谢你给加分..  .
多谢.
还正不懂,怎么被加分.

网友:
此机型的BIOS文件.

网友A:
还是要按照时序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按照时序来啊

嗯。就是,慢慢的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就是,慢慢的多学习。

此机型的BIOS文件.

_ACER4752GJE40HR10267-448.4IQ01.041DISBIOSOKYES - 副本.rar

网友C:
慢慢学习,好好看,好好学习,加油冲冲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学习,好好看,好好学习,加油冲冲冲

多谢鼓励 嗯嗯好。

网友:
nongfa
2017维
感谢 你们加分。

网友:
017维 谢谢你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是新手。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E:
不错  非常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  非常详细  学习了

谢谢鼓励 互相学习。

网友F:
我这小小白,这个也不会

网友:
学习了  大师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小小白,这个也不会

一起学习。 多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顶贴。。。。。。。。。......

网友:
是新手。 很费力才弄好。这样慢慢的修,早饿肚子了。。

网友H:
这个主板我遇到过,加焊能触发,但过几天后还会出现不触发的问题。

网友I:
CMOS这里双二极管和电阻拆下来量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J:
不触发,查触发条件,RTC电路的复位的问题!

网友K:
没有SLP_S3应该是先查待机电路的待机条件。
20 脚  RSMRST#_KBC3.3 v
之前因为查到了这个RSMRST#_KBC有3.3V以为那个信号就满足条件了。
也就是在这里把这重要的漏了。
重新检查RTCRST#和SRTCRST#
在C2104,和C2103两端可测这两个信号,
测量RTCRST#电压0.3V左右,怀疑偏低。SRTCRST#3.3V正常。
示波器测量,
C 2104短路,去掉亮机,学习了。谢

网友L:
不触发查了EC条件满足就查RTC,三板斧

网友M:
按照时序来啊,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我遇到过,加焊能触发,但过几天后还会出现不触发的问题。

哦哦
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handshake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SLP_S3应该是先查待机电路的待机条件。
20 脚  RSMRST#_KBC3.3 v
之前因为查到了这个RSMRST#_KBC有3. ...

嗯。 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触发查了EC条件满足就查RTC,三板斧

三板斧 乱砍一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按照时序来啊,没有捷径可走

以后就知道一步步的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触发,查触发条件,RTC电路的复位的问题!

在这之前,能有人说一下,就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CMOS这里双二极管和电阻拆下来量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只测量了电压,双二极管,电阻还好没有拆下来。

网友O:
号有耐心啊!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号有耐心啊!来学习的

学技术 只有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修笔记本是新手, 多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我遇到过,加焊能触发,但过几天后还会出现不触发的问题。

加焊的 桥哇

网友:
有个不充电的,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