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Thinkpad x1八代机 2019年 NM-B861备份BIOS

楼主(2020-11-24):
主板板号见图,BIOS为备份下来的,主板因为5V电压短路烧坏若干未知名的芯片,所以估计BIOS应该是没被损坏!
2019新机,备份发出来给各位同行用以维修做一个参考,机器太新,本人直接无从验证,谢谢

网友A:
忘记上传BIOS啦,再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上传BIOS啦,再补上

主板为双BIOS的主板,主BIOS为32M芯片,另附带一个1M的小BIOS

网友(2021-04-16):
实测开机没有问题  里面包含了32M和1M的 感谢楼主

网友(2021-06-10):
太好了,找这个BIOS好久了,谢谢楼主!!

网友B(2021-08-29):
引用 网友A:
忘记上传BIOS啦,再补上

请问楼主,用什么编程器读出的?809H为什么读完教研总是失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什么编程器读出的?809H为什么读完教研总是失败啊。

我用的RT809H备份的

网友C:
这么新的机器备份的BIOS确定能用吗,亮机不会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的机器备份的BIOS确定能用吗,亮机不会慢吗

当时没有机器验证开机快慢,这里有同行验证过了,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2022-01-06):
用了不开机

网友D(2023-05-22):
板号一样 i5的刷了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号一样 i5的刷了不触发

我原机的机器是有锁

网友(2023-11-17):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2023-12-30):
版号一样8代I7,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2024-09-05):
能否圈一下32m核1m芯片位置吗,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25-07-13):
这边手上有一台X1 Carbon 7th的,板号一样,现象是不升压,单独电池可以开机,有电池情况下接可调电源,电流会跳变之后没反应,电池取下,单独接可调电源电流刚开始也会跳变之后定在0.03左右没反应,公共点有12V,待机3V 5V都有,更换了充电芯片和升压芯片还是一样的现象,后来刷了这个里面的升压程序后正常的,如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可以刷程序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