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OPPO A59S,漏电,请给个思路?

楼主(2020-11-24):
答:漏电多少?怎么坏的?先处理漏电问题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关机漏电还是开机跑电?

网友(2021-06-30):
oppoA59s手机电量还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就自己突然黑屏关机了按开机键无法开机。插上充电器显示手机电量极低需充一会电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