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201-AA 不开机维修,应该算是不充电通病故障

楼主(2020-11-24):
接到一台小米161201-AA的笔记本客户描述不开机,拿到售后检测说有可能电池坏了,也有可能主板坏了要换电池测试,要等好久,估计价格也比较高,客户不修拿过来我插电发现直流电源0.009,待机肯定不正常,拆机测量,主板没进水,也没有短路

插电发现电源接口附近有电压,但是只有5V,也就是上图我用烙铁焊过的那个小电容那里,这情况以前修过,很明显是小米笔记本的通病没有升压,为了判断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我在测量有5V电容正极和地接了个外接电源头,插电19V 待机正常0.015,按开机键屏幕亮机,这机器是tp-c接口,有数据传输功能,插电默认5V是小米主板设计了升压电路,就是下图中的升压芯片,这个芯片坏了,以前修过是不充电,那是因为笔记本电池还有电,能开机,插充电器没反应,这次是电池一点电也没了所以不开机,

找了一个芯片换上,插电再测已经升压正常,此机器已修复,还遇到一款新款的小米pro也是这芯片通病,不过新款的这个芯片已经加密,换上也没用,遇到这情况可以买个tp-C诱骗器

,直接把原来的接口拆掉,插上充电器让电源检测到我是一个功率大的机器你使劲升压吧,不过这情况TP-C接口数据功能就没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客户为了机器能用肯定会接受的,下图就是我用过的诱骗器

,小米机器无图纸无点位,而且这种故障遇到的比较多,是小米笔记本通病,此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免得同行走弯路

 会员1021794100鑫豆2025-11-24 15:14
 会员1464811100鑫豆2025-11-1 13:03
 会员1317426100鑫豆2025-10-30 16:44
 会员492922100鑫豆2025-10-28 20:22
 会员492922100鑫豆2025-10-28 20:22

网友:
手机上传图片没传完

网友:
小米的本 电源接口容易烧坏  换过几台了。

网友:
这个诱骗器在那里买的

网友:
往后维修不易呀,芯片加密

网友A:
楼主放出诱骗器链接呗,小米坏的多,这么好的思路下次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B:
为什么待机0.009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待机0.009是不正常的?

我这是4位的0.009如果是两位电源是看不到待机的,正常待机应该在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出诱骗器链接呗,小米坏的多,这么好的思路下次可以验证一下,

找老马大把的

网友:
tp-C诱骗器还真有这个东西啊。

网友C:
原来的接口拆掉 诱骗器的TYPE-C接口能和壳子上对得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待机0.009是不正常的?

太小了,正常待机不可能这么小的

网友:
充电正常吗,还有可以睿频吗?

网友:
楼主,最下面的诱骗器接口,怎么焊到主板上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接口拆掉 诱骗器的TYPE-C接口能和壳子上对得上吗?

同问,LZ的意思是拆充电器TYPEC的头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问,LZ的意思是拆充电器TYPEC的头吧

诱骗器不是用在这个机器上的,新款芯片加密了,没芯片必须拆掉原来的接口,自己想办法改装才可以的

网友:
厉害这也知道

网友:
厉害了   诱骗器的TYPE-C

网友:
以后加密的芯片越来越多了

网友:
学习了,这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诱骗器不是用在这个机器上的,新款芯片加密了,没芯片必须拆掉原来的接口,自己想办法改装才可以的

改装过程没有分享太遗憾了

网友:
请问一下,改了诈骗器,外接电源还是原装可变的适配器?   还是得换成固定电压的

网友:
小米维修资料比较少

网友:
诱骗器的TYPE-C,哪里有卖呀

网友(2020-12-28):
碰到一台这个型号的,不能正常显示电量 ,不插充电器就不能开机,开机后拔掉充电器也可以用一小会儿。充电芯片换了,电池接口通往ec也没断线,哪位大佬知道问题所在麻烦指点指点

网友F(2021-08-10):
楼主,新款使用的诱骗器接口,在哪里买的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新款使用的诱骗器接口,在哪里买的到啊

西安X宝马总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新款使用的诱骗器接口,在哪里买的到啊

找x宝马总多得很

网友:
谢谢了,有困难就找X宝马总

网友:
tp-C诱骗器还真有这个东西啊

网友:
能不能上装图让我们学习学习怎么改

网友:
小米的本 电源接口容易烧坏  换过几台了

网友(2021-12-08):
我这台也坏了也是这个毛病,修一下多少钱

网友:
帖子不错 很值得学习

网友:
正好修到一个一样的  谢谢

网友:
电源接口容易烧坏

网友G(2022-02-17):
你好 师傅,我遇到和你这一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 我如何判断升压成功了没有?目前在你说的小电容上只能量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师傅,我遇到和你这一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 我如何判断升压成功了没有?目前在你说的小电容上只能量到5V

5v就是没有升压,升压后是19-20V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出诱骗器链接呗,小米坏的多,这么好的思路下次可以验证一下,

你的头像为何如此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