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TPN-Q173,板号G35D不显示大写灯闪维修案例

楼主(2020-11-24):
机器型号:惠普TPN-Q173
主板板号:DAG35DMBAD0
机器故障:不显示,大写灯闪烁
维修流程:
好久没发帖子了,随着店面开的时间越来越就,生意也越来越忙,今天星期二稍微不忙了就发一个刚才维修的一台机器,TPN-Q173这台机器修的很多了,都是要不待机充电,进系统就不充了,要不待机短路换南桥,要不就是不显示刷BIOS,基本上都修好了的,那今天这台机器什么故障呢,大家往下看
机器拿过来插上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75A,有时候能上到1.1A左右,但也是不显示,大写灯会闪,如图:

惠普遇到不显示大写灯闪的我都是刷BIOS好的,所以这台机器我觉得很简单,所以报了价格后开始拆机维修,来张主板图,如图:

机器表面是没进水的,也没烧糊痕迹,像惠普这种不显示大写灯闪第一时间就刷BIOS,然而这次失算了,刷了一个之前自己合成的,不行,去淘宝买了一个刷上还是不行,没办法打开图纸点位图开始维修。
首先说下维修思路,这种电流和故障主板上供电部分肯定是好的,问题锁定在软故障,软故障第一就是要读取BIOS程序,虽然刷了几个还是不行,那就测量一下有没有读BIOS动作吧,测试BIOS芯片第二脚,如图:

通过波形可以看到,读取BIOS动作很完美,所以说明CPU已经工作,开始读取程序,读取程序后要把程序上传内存对内存进行自检,那就测量内存有没有读取动作,如图:

通过内存的SM总线测量,发现根本就不读内存,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其实就是不过内存导致的自建不过,大写等闪烁,既然不过内存,第一时间当然测量内存条件,如图:

通过上图知道,内存的供电1.2V正常,内存的2.5V正常,内存的SPD供电3.3V全部正常,当然也换过和擦过内存,故障一样,居然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为何没有自检内存的动作呢?那只有一个点了,就是内存的SM的时钟或者数据线断线也会导致不读内存,打开点位图看下数据线在哪个脚,如图:

通过点位图连接,发现内存的SM总线连接一个Q4的双管子,可以在这个管子测量有没有断线,找了一下这个管子被一个标签挡住了,撕开标签马上发现问题,如图:

撕开标签后发现这个双管腐蚀掉了,那也就找到问题了,也不测量了,直接换就可以了,如图:

在料板找到一样的管子,直接换掉,换掉后把旁边的电阻也加焊了一下,再次测量有没有内存自检动作,如图:

换掉这个连接SM内存总线的管子后,已经有读内存的动作了,接上屏后机器显示了,如图:

故障就这样解决了,虽然这个帖子一气呵成,但是这台机器维修了两个小时,中间差点以为是CPU故障,不想修了,还是坚持下来一步一步查,最终找到问题,帖子到这就结束了,图纸点位论坛有,原厂BIOS我也合成过,确定可以用在这个帖子2楼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7479-1-1.html,有需要下载,以上照片都是苹果12拍摄,最后谢谢大家观看,年底了希望大家生意都红火,今年疫情特殊原因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

 会员59582300鑫豆2025-9-9 13:09
 会员1262741300鑫豆2025-9-5 11:38
 会员1216847300鑫豆2025-8-29 12:04
 会员1186924300鑫豆2025-8-20 14:07
 会员879376300鑫豆2025-8-15 21:35

网友:
师傅还是师傅

网友:
017维 谢谢你给加分..

网友:
我就服最后那句话,苹果12拍的,骚。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两个小时,还是有点位图哪种。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充电,进系统就不充,啥问题?

网友:
那个灯闪,具体是几下?

网友:
苹果12是什么东东,怎么评论里都在说,楼主分析的条理清晰,机器问题就出在贴纸,海绵,胶上面

网友:
这个机器电池鼓包的多!

网友(点评):
hp这几款电池那么硬你试放一下。它里面有一层金属来的。

网友:
好经验,遇到三板斧搞不定的老老实实查条件。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有依据。很强

网友:
CMOS这里双二极管和电阻拆下来量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
经验是个好东西,楼主 老鸟  哈哈 。。。。。。。。。

网友:
以上照片都是苹果12拍摄,这是重点,圈起来,要考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有图纸  技术厉害点 还是可以解决 最怕三无产品

网友(点评):
华为小米是有图纸和点位的。你找下宵神就知道了。

网友:
以上照片都是苹果12拍摄。

网友:
这种测两条线的对地值应该不同吧

网友:
技术望尘莫及,唯一能做的就是天天逛论坛。

网友:
不撕这个纸 估计很多人都搞不定

网友:
示波器果然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