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2 待机150MA 开机一股烟

楼主(2020-11-24):
此电脑进水通电150MA、拆机检测、发现屏线接口EDP 接口有烧焦、拆掉屏线、检测主板各个供电电感、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迹象、那就通电试一下、
通电的时候一股烟、冒出来了、我的天、吓死老子了、呵呵、
赶紧拆屏幕测一下屏幕吧、别屏幕有问题、再修主板、客户一共就出了200块钱、那就没办法修了、

检测屏幕没问题、那就好办了、下面直接上图、废话少说、

网友:
还好屏幕没烧

网友:
这个灯不错啊

网友:
是啊  如果屏幕也烧坏了、那就没有修的意思了、客户 不接受了

网友:
其实这个有点大、迅维网淘宝店的那个其实也挺好的、据说10秒固化、我用这个一般都是固化5-10分钟吧!

网友:
CMOS这里双二极管和电阻拆下来量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设备齐全 绿油固化 我都是一坨热熔胶完事

网友B:
换下来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来的是什么芯片呢?

换的是 U5201芯片、RT9724GB-GP \ 是LCDVDD 的开启信号、打开图纸你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齐全 绿油固化 我都是一坨热熔胶完事

呵呵 、热熔胶20v 的主供电、肯定不行、时间久了就化了、容易爆炸

网友:
u没烧,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