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VM590Z笔记本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20-11-24):
华硕VM590Z笔记本开机不进桌面,用u盘光驱重装系统引导成功但进不了PE,内存条也换了,不知是哪里坏,求论坛里的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
进系统,PE卡在图1 ,几分钟后重启或自动关机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我会移出机箱,移除一切能移除的设备,选择轻装上阵,能缩小故障点

网友A:
先刷个bios,再检查显卡和内存

网友B:
可以先做一下桥,这种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再检查显卡和内存

bios刷了也是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做一下桥,这种可以先试一下.

我还不会做桥,请指教

网友:
BGA上去先压一下,热风枪280吹一两秒也要以.

网友C:
桥的问题  华硕板子老问题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问题  华硕板子老问题之一

我用热风枪吹了故障依旧

网友:
显卡估计有问题

网友:
开机起动正常,只是进不了桌面,这种故障可能要大师才能解决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换个带系统的硬盘试试

网友:
卡logo估计是CPU挂了  我手上一台机子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