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350 GAMING PLUS 不插内存有报警内存声音,插内存又没有报警声,但是没有显示

楼主(2020-11-24):
MSI B350 GAMING PLUS  不插内存有报警内存声音,主板的右上角有四个指示灯, 这时内存的指示灯亮了,插内存又没有报警声,又没有显示,主板的右上角有四个指示灯,插内存后CPU的指示灯亮了,刷BIOS和加焊南桥还是不行,量各电压都正常,只有CPU下面的大电感没有电压,大电感的正常电压是1。0V,与它相连的两个MOS管只有左边的输入端有5V输出两个脚都没有电压,右边的MOS管三只脚都没有电压,量两只MOS管是好的,  我试了从南桥那边的大电感连了一条线去CPU下面的大电感还是不行,应改是CPU下面的大感要有电压才能正常,怎样才搞好这里的电压呢?大家帮忙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
AMD能通透的是高人,佩服了

网友:
楼主 有搞定了 吗?

网友:
EC资料刷一下

网友:
这主板基本都还在保修吧

网友A:
CMOS这里双二极管和电阻拆下来量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
CPU 下面的大电感是不是要输出2。4V  ?

网友:
不过内存为啥焊桥……Am4的桥只处理低速设备,建议你看看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这里双二极管和电阻拆下来量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你这到处灌水呢!

网友B:
CPU 下面的大电感电压应改是几多V?有没有大神在吗?帮帮忙  谢谢

网友:
建议你看看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下面的大电感电压应改是几多V?有没有大神在吗?帮帮忙  谢谢

V星主板,有一次修,这个地方有两个电感,有个好像是2.4V,有一个是0V,拆下处理器上电是0.8V,我一直以为哪里又问题,拿了一个好主板,发现是一样的,你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也是那个上了处理器0v的电感,因为主板不一样,你可以拆了处理器在测试一哈,如果是0.8v,那就不要纠结这里了

网友:
am4干南桥没用了

网友:
AM4因为锐龙和APU需要的电压有所不同,用锐龙CPU会有一个电感是没有电压的,CPU会发出一个CORETYPE开启所需供电

网友:
我感觉是不过内存,不用查其它的,就查内存工作条件,内存总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不安CPU后量CPU下面大电感真的有0。8V ,这样这里是没有问题了,内存的条件各电压  2。5V   3。3V   1。3V  全部都正常,我发现现在开机后主板右上角的CPU 指示灯亮了后,我再按7次左右复位针脚后就报警内存不过的声音,主板的右上角指示灯CPU和内存指示灯亮了,这样各电压正常BIOS也刷过,可能是BIOS问题,但是这个BIOS论坛里只有一个,我就是刷了这个BIOS还是这样,只能去官网找下BIOS ,但是官网没有这个主板的型号,那就其怪了,只能再找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