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81M 全固态版V24 不开机

楼主(2020-11-24):
C.H81M 全固态版V24 不开机  测量1117 只有1.1v  网卡轻微发热

拆掉网卡芯片rtl8105e   1117   3.3v 正常      换上新的rtl8105e      1117电压又被拉低1.1v   以为*宝上面买来的芯片有为题, 主板拆了一个8105e   换是一样    后来1117adj    更换 1117  3.3v正常,   系统装完网卡也是别到了, 网络也正常,   次主板  1117adj  rtl8105e  损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主板相似问题,不过是8105发热严重,手里没找到8105就拆了8105,外加一块PCIE的网卡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修过很多块BIOS芯片短路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主板相似问题     网卡直接拆掉了  用外接的

网友B:
上啊,网卡有问题外加一个还没那么贵,买芯片,也不便宜

网友:
3.3v管坏,估计网卡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啊,网卡有问题外加一个还没那么贵,买芯片,也不便宜

外加的肯定没有自代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修过很多块BIOS芯片短路的

BIOS芯片短路?没遇到过,那待机的3.3V所在的芯片不都坏了?

网友:
还是外接赚,修嘛肯定要高点价钱,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芯片短路?没遇到过,那待机的3.3V所在的芯片不都坏了?

以后可能会遇到  以为是桥短路   烧鸡之后BIOS芯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