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为SY-H61-U3M

楼主(2020-11-24):
型号为SY-H61-U3M能支持e31225v2
处理器吗 求答案

网友A:
针脚应该都是1155,应该可用,我的一块H61主板,CPU用的E3 1230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脚应该都是1155,应该可用,我的一块H61主板,CPU用的E3 1230也可以的

1230v1是可以 主要v2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B:
不行,供电太差,容易功率不够引起烧板,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供电太差,容易功率不够引起烧板,烧CPU

商家和我说cpu供电95

网友:
现在都是质量上勉强达标,不可能长久稳定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按照CPU的功耗来说,应该还能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