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JOSHUA-H61主板开机屏幕有背光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0-11-24):
HP H-JOSHUA-H61主板开机屏幕有背光不显示问题
CPU 内存 电池 都换了还是一样现象,开机没显示,显示器有背光显示,应该有信号过去了,键盘也有反应
刷个BIOS搞定了 ,参考参考吧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数据,看来是BIOS中关于VGA输出信号的部分数据出错了

网友:
现在的BIOS 动不动就坏吗

网友:
现在好多板子都爱丢BIOS 资料

网友:
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我也有一片  老是USB步稳定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有捷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数据,看来是BIOS中关于VGA输出信号的部分数据出错了

嗯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