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522 不充电

楼主(2020-11-24):
一台上网本,不充电,单独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也可以开机,这个要先做功课,到处找图纸,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只好先拆开看看,先从电源插起,隔离管PQ4短路,印字4703,更换,故障变为不开机,检查发现PQ4没有导通,沿着线查,通过电阻接到PQ6,实测发现电阻两端电压不一样,直接测量电阻,已经开路,这个是分压电阻,下段电阻是150K,按照计算,上电阻为200K,没有合适的电阻,找到的有点大,焊上试机,PQ4控制脚电压被拉低,正常导通,充电也正常,这个故障因为原先隔离管短路,19V直接和电池接通,适配器过流保护,实测大约12伏,所以单独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还有上网本修,呵呵,厉害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