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进不去系统进不去PE

楼主(2020-11-24):
联想520S-23IKU一体机,进不去系统,也.进不去PE,提示如下。想在DOS下刷主板BIOS,但联想官网都是在WIN下刷主板的,找不到DOS下的工具和文件。

网友A:
U盘先做一个启动盘,然后启动时按Fn+F12,进入BIOS改为USB启动

网友:
不会进win10 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先做一个启动盘,然后启动时按Fn+F12,进入BIOS改为USB启动

有启动盘,进不去PE,设置启动项我会的。

网友:
进不去。和进WIN10系统一样卡住不动。

网友A:
启动盘做成Win10PE,UE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盘做成Win10PE,UEFI

试过,也进不去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记得这款机好像是超窄边框的屏,拆板刷程序要先拆屏

网友:
在bios下,把默认操作系统改为其它,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款机好像是超窄边框的屏,拆板刷程序要先拆屏

这个虽然是窄边框,后盖还是比较好拆的。难拆的是520C,我加个内存条,把整个后盖都得拆开,也就是把显示屏整个摘下来了。

网友:
交给专业的人去弄吧、别的1不成葫芦2不成瓢

网友:
记得好像 新款电脑进03PE部分会报A5蓝屏,试试新的PE  再不行尝试BIOS里面把USB3.0关闭

网友:
编程器9元,再找bios 刷刷更健康

网友:
安装版本的u盘试试,

网友:
不至于吧,联想电脑bios设置比较繁琐,仔细对比下别人的教程,新款的没弄过,老款的弄了几个超麻烦

网友:
用编程器更新了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卡在进入系统的时候. 换了好几个PE也进不去

网友:
机器搞定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是SSD还是HDD?把硬盘取了试能不能进PE;能进的话,后面该怎么,你该懂得。

网友(2021-03-07):
你如果是win7以上pe需要把 硬盘格式改下,ide  achi 都是一下,还有个Secert boot 选项

网友:
刷bios不一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