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这块主板上一个小8脚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20-11-24):
求告知这块主板上一个小8脚芯片( ENG7AC)的具体型号,机器型号:战神Z7-KP7EC

板号: GJ5CNXX 在下图:

在此表示谢过!

网友A:
故障现象,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发烫吗?

是的,现在这个芯片发烫,不知道型号,按上面的印字去买,买不到

网友(点评):
别看第2行就能早到了。

网友:
UP1909QDN8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告知,在此表示谢过,

网友B(2021-02-19):
芯片发烫 看是否外围电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发烫 看是否外围电路有短路

那台笔记本早就修好了,拿走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这种问问淘宝买芯片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