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为SY-H61-U3M能支持

楼主(2020-11-24):
型号为SY-H61-U3M能支持e31225v2处理器吗 求答案

网友:
不支持啊,那个U是不平常的啊,呵呵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A:
e3 1225 是三代u应该可以的,但是必须要加显卡,这个u没有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e3 1225 是三代u应该可以的,但是必须要加显卡,这个u没有集成显卡

e31225v2带显卡的

网友:
志强带5末尾的都是有核显的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后面遇到了 查了一下才知道 全部带5末尾都是有核显

网友:
渣渣供电,还拿来带这U,你等着烧板,烧U吧

网友:
这种主板,供电看着是3相,其实是2相,有一相做的很鸡贼,2个场馆并不是上下管pwm组合,而是2组线性降压。

很多连i5  三代都tdp超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