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1120 打印浅,清理激光器

楼主(2020-11-24):
京瓷1120 ,打印浅,
清理激光器ok

——————————————————
下载维修手册一份。
照着手册拆,显得正规

这个图,绘制的有点问题。
实际的右上盖板,位置更往上一些。

问:排线都在右上盖板处,
       为何要拆左上盖板?
答:为了拆掉扫描台。
固定扫描台的是2个塑料销子,
分别位于左右上盖板处。

把这一堆排线全摘了。

把送稿器(原稿盖板摘掉)
——————————————————
下面去掉2颗塑料白销钉,
就可以把扫描台打开。
一共2颗,左右各一个。

右侧那个销钉,在喇叭下面。
取时有点费劲。

激光器上盖板 摘掉

4颗粒螺钉位置如图。
6个螺钉孔,只拧了4颗。
取下 遮挡门。
这个需要清理的其实不是激光器,
而是遮挡门外侧的长条玻璃板。
上面有很多脏的碳粉。

机器后面看,摘掉硒鼓,
上面有很多碳粉。
一开始清理的就是这一面,
用酒精棉擦了一下,发现清理不干净。
玻璃另一面还有碳粉,没办法
把激光器拆了清理。
这是拆开的激光器,里面很干净。
不需要清理。

这是个小机关。设计很巧妙。

清理一下废粉。
打印测试页

维修手册网上多得很,不再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修打印机的时候你还没有入行吧。你不知道不怪你

修东西跟时间关系不大。

我最不重视的就是经验。在知识的舒适区待100年也没用。

遇到问题,提炼一种方法 思路,解决掉。我只看中这个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用原装碳粉哪里有这些事情,真的是找麻烦。

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对打印机一无所知。
原装碳粉,照样漏粉。
这机器是粉盒出粉口倒置设计的缺陷。
碳粉对机器的影响,根本没那么大。
劣质碳粉最多,最多打印效果不好
或者定影不牢固。
不会伤害到机器的机械和激光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设计师不知道怎么想的,还是HP简单,修修也方便。

原因应该是专利躲避。
它不能和hp,佳能,兄弟的硒鼓构造一样。
否则会被起诉。所以设计的奇奇怪怪的。

网友C:
这种机器,设计师不知道怎么想的,还是HP简单,修修也方便。

网友:
京瓷小机器不还拆啊,费时间

网友:
京瓷小机器激光器脏了还真不多见,这打印环境得多差!
而且,劣质碳粉会造成机器内部飞粉,多用点质量好的碳粉,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对打印机一无所知。
原装碳粉,照样漏粉。
这机器是粉盒出粉口倒置设计的缺陷 ...

呵呵!我修打印机的时候你还没有入行吧。你不知道不怪你

网友A:
这个机器用原装碳粉哪里有这些事情,真的是找麻烦。

网友:
修的多了就顺手了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D:
教学贴啊,楼主是全能选手,小弟佩服,不知是自学还是科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学贴啊,楼主是全能选手,小弟佩服,不知是自学还是科班

自学的。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