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不开机,5VDUAL低到1.04V

楼主(2020-11-24):
技嘉GA-H61M-S1  REV2.2不开机,查5VDUAL只有1.04V输出,Q69的 1脚(P_EN信号)4.8V,高电压,不正常。U8的1脚输出低电压为0,正常。

怀疑5VDUAL后级短路,但查对地不短路。查P_EN信号,DEPSLP2.45V,Q56的1脚1.04V,2脚1.70V,3脚1.32V。Q64的1脚5.1V,2脚4.4V,3脚5.0V,

极少时候,5VDUAL正常输出,能触发,内存报警。
找不到问题所在,请教各位。

网友A:
这要查相连的电阻了

网友B:
应该是漏电了或者电阻阻止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查相连的电阻了

P_EN信号通道就几个电阻,各点电压似乎正常,就没有拆测电阻

网友C:
对这个5VDUAL SHORT PROTECT电路不理解,5VL-EN信号有什么作用不明,哪位大师指教指教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5VDUAL SHORT PROTECT电路不理解,5VL-EN信号有什么作用不明,哪位大师指教指教下。

这个EN不管是多少v的,都是通过三极管来开通与关闭的,不是高电平关就是开,不是低电平关就是开,根据某电路要求而决定他是低开还是高关。

网友E:
不难,把D4跟Q56拆了量5VSB分压是不是3V左右;如果正常的话就量测相连的各个22K及8.2K电阻,在线就能量出来

网友E:
偷偷告诉你,分压正常情况下拆掉D4不装也能好

网友F:
假焊或者松动,或者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难,把D4跟Q56拆了量5VSB分压是不是3V左右;如果正常的话就量测相连的各个22K及8.2K电阻,在线就能量出来

谢谢,这个分压是3.23V,正常输出5VDUAL时,测出来的。
当时想把D5拆掉试的,后来每次加电5VDUAL都出来了,就没有动手。
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松动或假焊,现在没有表现出来,也想过用风枪吹一轮,正常了就没有吹,因为是靠近内存槽及电源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偷偷告诉你,分压正常情况下拆掉D4不装也能好

谢谢,拆D5, 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假焊或者松动,或者电阻变质

谢谢。极有可能是松动和假焊,电阻变值的可能不大,现在加电这个故障没有出现了,之前也没有特别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N不管是多少v的,都是通过三极管来开通与关闭的,不是高电平关就是开,不是低电平关就是开,根据某 ...

俺对这个控制电路有点犯困,脑子转不过弯来。

网友:
拆d5试试,这样就没有p en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漏电了或者电阻阻止变了

嗯,近几天来,这个故障没有出现了,找不到源因。随之出现的故障是不过内存报警,检测得到时钟信号没有电压,其它电压正常,是不是CPU坏了?没有好的CPU代换试

网友G:
这个技嘉的电路,我也看蒙圈的,左边的全部换了也出不来5v.有个大神曾经教我干南桥,因为有个深度睡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技嘉的电路,我也看蒙圈的,左边的全部换了也出不来5v.有个大神曾经教我干南桥,因为有个深度睡眠信号

测过,深度睡眠信号DEPSLP有2.5V左右的电压,算正常吧?

那你干完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