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点懵

楼主(2020-11-24):
这安普406330-1接线顺序 怎么排
接线

网友:
白蓝 蓝 白橙 橙 白绿 绿 白棕 棕

网友:
排线图都有了 按照上面排就可以了 前提你得有打线器

网友:
这线标颜色做的牛逼。
照着说明书上568B顺序打就可以了。
我还见过没说明书的
找个万用表,一根一根的量顺序。

网友:
换我就 不看他的颜色,进出线 直接对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