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戴尔5460一体机

楼主(2020-11-25):
(图片)

网友:
客户拿来好几次了,主要还不能留机。每次拿来测试都好的,鲁大师各种测试都正常。客户拿回去就自动重启提示图片这个,第一次拿来测量CMOS电池电压低 更换了 再几次CMOS电池电压是正常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自动清除了BIOS造成的

网友A:
CMOS这里双二极管和电阻拆下来量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
这个是BIOS设置问题吧,把时间设置好,这个官网有升级BIOS的

网友:
时间 保存都正常吗

网友:
rtc电路漏电

网友:
rtc不合适吧

网友:
洗板水洗洗桥底部然后烘干试试。之前碰到过这么决绝的。

网友:
时间设置了 断电后电压正常,时间也正常。 在我这试不出问题 客户拿回去有时一开机就提示 有时整看电视什么的重启 重启后还是提示这个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A:
CMOS这里双二极管和电阻拆下来量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看了你的所有回贴,请注意回贴,这次给你个小警告,不公示了

网友:
RTC电路问题,仔细检查RTCVDD RTC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