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8主板开机出现这个提示什么问题

楼主(2020-11-25):
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么。。。。

网友A:
设置一下引导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引导顺序!

不是引导问题,没光驱的,只有一个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引导问题,没光驱的,只有一个固态

BIOS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只能刷BIOS尝试一下!

网友:
重新刷BIOS程序。

网友:
感觉是bios程序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