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一个,想自学手机主板维修

楼主(2020-11-25):
        本人小白一个,想自学手机主板维修,主修安卓手机,想先吧焊接基础搞好,在某鱼买苹果的报废主板用来练手工可以吗?主要是感觉带胶的难搞。不知道有没有搞好苹果手工就可以轻松干安卓手工这种可能。本人还某鱼买了个放大倍速10倍的显微镜,修手机主板应该够了吧 #安卓手机维修#  #苹果手机维修#

网友A:
推荐你买个7-45的显微镜  先搞不带胶的小元器件,熟练后在研究带胶的

网友B:
修主板显微镜必须买的,之前用2目的,7-45倍变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买个7-45的显微镜  先搞不带胶的小元器件,熟练后在研究带胶的

其实不带胶的小芯片我会焊,大芯片要植锡的钢网对都对不准,用的是万能植锡网,可能孔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主板显微镜必须买的,之前用2目的,7-45倍变焦的

那么现在用的什么型号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