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LA690掉电后不触发故障

楼主(2020-11-25):
V星代工LA690掉电后不触发故障。

现在已经操作的有:换了电池,按压了北桥开机也还是不触发,开机针有5V电压。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想起来,是不是该找IO?

网友A:
掉电是不是有短路保护了!开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是不是有短路保护了!开机条件

找到原因了,风扇转的慢,直接高温保护的。但没找到为什么风扇转的慢,还有经常挡D5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