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450P带不起负载

楼主(2020-11-25):
装在主机上电脑反复重启,拆下来空载输出电压均正常,拆开一量,380只有310,PFC没工作,测FAN4800芯片12脚PFC输出电压为0,15脚反馈电压却高达2.6,于是检查反馈电压从滤波电容下来的4个1M电阻,其中一个压降只有十几伏,其它三个压降均为九十几伏,好稀罕的电阻阻值变小故障,测下来临时用1M直插电阻代替,焊上开机,380V出来了。没找到FAN4800的图,将就用个ML4800的,还有CM6800这几个IC的引脚定义基本都一样。

网友:
PFC反馈电路上分压电阻阻值变小,导致取样点电压变高,给IC一个输出电压高的错误信号甚至直接就保护了。这种IC反馈比较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基准电压是2.5V,保护电压是2.75V。

网友:
像这种集成PWM和PFC一体的IC,如果PWM部分工作正常,不要轻易判断IC损坏,先检查PFC部分的外围电路。

网友:
这个都修厉害

网友(2021-02-20):
我这也有一个安钛克BP430带不起负载,到现在都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