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二修RFFE总线断线无服务维修

楼主(2020-11-25):
  故障机型:iPhone 6P

  故障现象:插卡无服务 *#06#无串号。

  故障分析:RFFE总线上的芯片只要有损坏,或者工作不正常都会引起*#06#无串号。

  维修过程:在显微镜下观察主板,上家基本上把RFFE总线上的芯片动过一遍了,基带也做过。

  把基带CPU重新安装, 故障依旧,不能走捷径了,老老实实下查条件吧,测RFFE总线对地值400多正常。

  测RFFE总线1.8 V供电正常。

  看来只能把上家搞过的芯片都拆掉,更换一遍试下。

  当拆到U_MBPAD中频功放时发现异常,
焊盘掉点了,将掉下的焊点补上。

  装回拆下的芯片。

  维修结果:开机进系统测试,拨号面输入#*06#串号出现。

  到此,维修结束。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故障维修好像发过一次 只是故障点不一样

网友:
好多话想对你说,高手

网友:
干活不细心,自己给自己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