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不开机 按开关停止充电

楼主(2020-11-25):
a1466  插上适配器灯亮 有充电电流  一按开关立马变成0.00几的待机电流  然后又变回充电电流   不插电池可以自动触发  这问题挺新鲜的   有没有同行交流下思路

网友:
是不是接触摸板的排线那进水   拆开看看

网友:
我以前修到一个烧充电MOS管的,电池和电源都可以开机.就是换一个烧一个.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
充电MOS管

网友:
放电MOS管

网友:
这个玩意儿先搞smc

网友:
再就是腐蚀  断线 苹果一般就这些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