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81M-K触发掉电故障

楼主(2020-11-25):
H81M-K触发风扇转两下就掉电 反复用 测得内存1.5V 0.75V 桥1.05V 1.5V都正常 CPU PWM波形正常        没有桥发给CPU的PROCPWROK信号 也没有SVID信号 刷了3个BIOS仍然这样,这种就是南桥出问题了么?新手不会换南桥,也没有南桥可换 尴尬!

(0)点位 ASUS H81M-K 1.01 boardview.fz

网友A:
我示波器不咋会用。。。 地线没接明白,示波器那个鳄鱼嘴太短了,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接了个细线,又加个鳄鱼嘴,每次都夹到VGA接口那个螺柱那 ,但是波形有纹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检查CPU上面的那一堆芝麻管,

网友:
把鳄鱼夹线间断延长啊。主电源都正常检查下IO电压检测引脚是否正常,那个是高发区。

网友:
时钟,PCH的APWROK和PWROK信号测试了没!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

网友B:
波形有纹,地线没接好……无procgood,桥有没发出各路时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示波器不咋会用。。。 地线没接明白,示波器那个鳄鱼嘴太短了,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接了个细线,又加个鳄鱼嘴,每次都夹到VGA接口那个螺柱那 ,但是波形有纹

接到可调电源线上

网友C:
PROCPWRGD这个信号没有的话,就是CPU的辅助供电有缺少,你可以测一下桥的PWROK和APWROK以及SYS_PWROK这几个信号

网友:
地线延长干扰

网友D:
桥的sys.pwrok收到信号了吗?桥起振了吗?读ME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的sys.pwrok收到信号了吗?桥起振了吗?读ME了吗?

信号收到了,我才发现我的每张图都没做注释,信号电压有上升然后掉电的波形,上升电压3v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CPWRGD这个信号没有的话,就是CPU的辅助供电有缺少,你可以测一下桥的PWROK和APWROK以及SYS_PWROK这几个信号

pwrok万能表测只有0.4v左右,示波器测有上升3v然后掉电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的sys.pwrok收到信号了吗?桥起振了吗?读ME了吗?

可以检测到时钟波形,读me这个我不会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波形有纹,地线没接好……无procgood,桥有没发出各路时钟呢?

时钟发出了,我每张图忘记标注了,抱歉。地线怎么接呢,我弄了跟线延长了下鳄鱼夹,又接了鳄鱼夹,每次都夹在vga.接口螺柱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时钟发出了,我每张图忘记标注了,抱歉。地线怎么接呢,我弄了跟线延长了下鳄鱼夹,又接了鳄鱼夹,每次都 ...

地线不能长了    短一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线不能长了    短一点才行

探头那个有点太短了,施展不开,能方便看下你的怎么接的么

网友:
复位信号好不好

网友F:
cpu 风扇接口旁边的小三极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 风扇接口旁边的小三极管看看

小三极管在我加热电阻的过程中有一个坏了 导致电源管理芯片EN没有 换了后 还是之前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