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问题

楼主(2020-11-25):
收到一块gtx970,到手点亮可以,测显存也没有大问题,进系统打驱动会黑屏,但是打完能进系统,现在是一跑3d黑屏,散热电源BIOS都没有问题,附一张显存测试图,我测了1g才有一点问题,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测每项供电都是否工作,现存核心纹波等。还有看看参数是不是正确,最好刷下官方BIOS。

网友:
核心坏了。

网友:
显存都换了试试啊

网友:
加焊核心,黑屏大概率核心问题

网友:
明显核心了,别折腾了。。。。

网友:
加焊核心试试看

网友:
内部流处理器坏了,没得修了

网友:
有轻微报错,检测包括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在内的,所有供电。看电压是否正常,示波器测下看供电是否波动

网友:
捡漏不成功哦

网友:
翻车 出给下一个冤大头吧

网友A:
可以看下核心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我遇到过一个1060 6就是同样问题跑3D黑屏换了个核心上的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核心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我遇到过一个1060 6就是同样问题跑3D黑屏换了个核心上的电容问题解决

这个970是有一个8p一个6p,现在插两个6p也能进系统,我怀疑是in3221的问题,但不会修这个啊

网友:
我觉得核心不一定坏,应该是虚焊了,先试试BIOS,刷完BIOS还那样,就给核心加焊一下就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试试说不定右意外收获!我试好了好几块类似的显卡,目前手上还有一块GTX650TI,试试看

网友:
用软件降频试试

网友:
拆了几个不良mos再降频,现在稳定了

网友:
这种大概率是核心老化导致的!修了也用不了多久,还容易断名声

网友B:
这种情况我看有大佬维修核心供电并联一个电容,电容老化高负载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C:
C,D通道有报错,还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通道有报错,还是小问题?

这是检测了1g的才有的,正常检测无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看有大佬维修核心供电并联一个电容,电容老化高负载可能供电不足

并联解决不了吧,应该找到坏电容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并联解决不了吧,应该找到坏电容才对

这是为了判断是否是电容的问题,如果并联电容好了,那就基本可以确实是电容问题,把所有电容拆了找出问题电容即可换掉或者全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了判断是否是电容的问题,如果并联电容好了,那就基本可以确实是电容问题,把所有电容拆了找出问题 ...

我的意思是电容漏电了并联也解决不了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