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不上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25):
  版号:ASUSH61M-K1.02

  问题:上电自动触发显示,关机后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同行送修的华硕H61的主板,送来的时候说不上电,接上电源,自动上电可以显示,莫非是客户的电源坏了? 关机在试了一下,果然是不上电,好吧,测测它的待机条件吧(正常的条件我就不上图了)。

  VCCRTC3.3 RTCRST#3.3(#号为低电平有效 但是一定是高电平 是相反的)32K波形也正常,那就测下IO的待机,好像老师说过G41以上的主板 ,IO好像多了个ATX5VSB待机电压,打开点位找到31脚。

  5V正常,继续。当万用表碰到开机针的时候又开机,不用说肯定是这块出了问题,测了一下开机针,乖乖发现PWRBTN#电压被拉低到0.53V。关机再测 还是0.53V ,打开点位图,一一追查。

  PWRBTN#连接ORN302 303排组再连接ORN1 822排阻,到这发现敌情,一边0.53v,一边3.3V 看见822排阻。

  华硕的822,虽说大家都知道822排阻,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打了一下开机针的阻值,确保是不是短路引起的,阻值800多正常。

  赶紧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去,完美解决,PWEBTN#电压已回复正常。

  上电已不会自动触发,触发亮机。

  虽说华硕的板板没有图纸,但是个人感觉还是挺好修,没什么难度,都是一些小问题比较多,给大家附上H61的上电时序,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指正一下。

  桥待机:VCCRTC RTCRST# 32K ATX5VSB

  1.5VSB给IO供电给ERP电路的MOS管供电。

  2.短接开关产生PWRBTN#高低电平跳变的开关信号给IO,IO输出5VSBCTRC控制ERP电路MOS管工作输出3VSB待机供电给IO和PCH。

  3.IO延时输出RSMRST#高电平给桥表示待机供电正常,同事经过电路改名得到DPWROK给桥表示深度休眠供电正常。

  4.IO延时发出IO_PWRBTN#高低电平跳变信号给PCH请求上电。

  5.桥输出SLP-S4#高电平开启内存供电。

  6.PCH发出SLP-S3#给IO表示允许上电。

  7.IO输出持续低电平的PSON#拉低绿线。

  8.绿线被拉低,电源输出+12V +5V +3.3V主供电完成上电,经过电路降压得到1.05-PCH的桥供电,同时控制产生CPUTT总线供电。

  9.总线供电转换得到VTT_PWRGD给电源管理芯片EN脚电源管理芯片工作输出1V左右电压

  10.ATX电源输出ATXPWROK给IO。

  11.IO输出PWROK高电平3.3V给PCH表示电源工作正常。

  12.PCH输出DRMPWRGD给CPU表示内存供电正常。

  13.PCH内部时钟电路工作输出时钟信号给CPU等。

  14.PCH发出CPUPWROK给CPU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15.CPU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

  16.电源管理芯片按SVID要求输出VCORE给CPU。

  17.电源管理芯片输出VR_DRY高电平给PCH。

  18.PCH输出PLTRST#复位IO。

  19.IO发出CPURST复位CPU,以及发出其他复位信号,复位其他设备。

  注意:SVID出来才是真正的CPU供电。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原创提供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遇到的是防静电管漏电,电阻比较少见。一般不触发都会先测开机脚电压。谢谢版主的时序。收藏了。

网友:
维修手删里有的,说简单也简单

网友:
已经复制为文本,备不时之需

网友:
这个时序说的很对,很详细

网友:
很详细,谢谢。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