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 520E CPU核心供电开机只有0.77V ISL62882 核心供电IC

楼主(2020-11-25):
故障:一主板用的是i5 520E CPU。核心供电开机只有0.77V,CPU不工作。核心供电IC是 ISL62882 。
加焊核心供电IC是 ISL62882后,开机核心电压为1.04V,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但开了几次后又不开机了,测CPU核心供电又只有0.77V。
再加焊无效,买了两个新的ISL62882换上后CPU核心供电同样只有0.77V,不开机,再换一个ISL62882,故障依旧,证明不是核心供电IC是 ISL62882的问题。CPU(i5 520E) ,南桥(BD82QM57),IO(SCH5027E-NW)都换过,故障依旧。
检测:核心供电IC  ISL62882的VID输入电压是31脚(VID0)为0,32脚(VID2)为1,33为0,34为1,35为1,36为1,37为0。所得到的输出电压就是0.77V,这是没问题的。其它引脚电压如下图

总结: CPU核心供电只有0.77V应该是休眠电压,是开不了机的,CPU工作电压是1.04V。问题是CPU核心0.77V的休眠电压是通过哪个信号控制的?请求大佬帮助!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刷过,无效

网友:
上图ISL62882没标注的引脚除40脚CLK_EN#开机时为3.3V,不到一秒后为0V,其它都是波形。
救助大佬有记下正常时ISL62882各引脚电压的吗?

网友A:
2 39脚这两个正常吗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维修技术员

发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 39脚这两个正常吗

现在是2脚1V(不知正不正确), 39脚0V(此引脚高电位为深度睡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2脚1V(不知正不正确), 39脚0V(此引脚高电位为深度睡眠)

62882 PSI正常为1.05V DPRSLPV正常为低
Psi#信号定义为节能cpu轻载和重负荷的情况下发出不同的信号
Dprslpvr  工作模式控制,与psi#组合工作
Psi#=0 prslvr=1   非常低的电流输出[skip模式]
Psi#=1 sprslvr=1  低电流输出【大约3a】
Psi#=0sprslvr=0  单相供电pwm模式
Psi#=1 sprslvr=0  最大电力输出

PSI不能为低,如果PSI为低CPU只能输出单相供电

网友A:
看看其它地方吧,CPU电压是动态调节的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其它地方吧,CPU电压是动态调节的有可能是正常的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882 PSI正常为1.05V DPRSLPV正常为低
Psi#信号定义为节能cpu轻载和重负荷的情况下发出不同的信号
Dpr ...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2882 PSI正常为1.05V DPRSLPV正常为低
Psi#信号定义为节能cpu轻载和重负荷的情况下发出不同的信号
Dpr ...

现在62882 2脚PSI正常是1.05V 39脚DPRSLPV是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62882 2脚PSI正常是1.05V 39脚DPRSLPV是0V

正常的,现在电流跑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其它地方吧,CPU电压是动态调节的有可能是正常的

每次开起来了量CPU电压都是1.04V,开不起来测量就是0.77V

网友C:
" 加焊核心供电IC是 ISL62882后,开机核心电压为1.04V,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但开了几次后又不开机了,测CPU核心供电又只有0.77V。"

可能芯片周围某个元件的热稳定性差。

(用烙铁逐一烫元件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现在电流跑多少

这主板不是笔记本,是工业主板,24V转12V,5V, -5V,3.3V到主板的,不好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加焊核心供电IC是 ISL62882后,开机核心电压为1.04V,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但开了几次后又不开机了,测CP ...

非常感谢!周边所有的电阻 阻值都正常,电容不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现在电流跑多少

31-37脚VID0-VID6的电压可以决定CPU核心电压的值,那么VID各脚的电压是由CPU 决定的吗?根据现在VID各脚的电压值,所得出的电压也是正确0.77V。但这个电压CPU不开机 ,诊断卡不跑码,开机时只有核心电压达到1.04V才会跑码

网友:
这不是CPU供电问题,按不跑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