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1120 清洁搓纸轮和分页器

楼主(2020-11-25):
京瓷1120
几个小问题的解答。

1.搓纸轮 分页器的取下

先取下供纸导板
手册上的,红色框有误导作用。

摘搓纸轮
文字介绍 令人懵逼。
直接看那个图就可以了,很简单。

上面粘的有碳粉,
导致摩擦力不足,无法进纸。
用湿毛巾擦一下。 OK了。
————————————————
2.提示:关闭护盖。
原因:后盖未关闭到位。前盖未关闭到位。
均产生此提示。

前盖的机关在这里。

后盖的机关在这里。

————————————————————
3.提示非原装粉盒

按住 停止+确定,3秒,
橙色灯变为橙绿交替,
松开就OK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适用,谢谢

网友:
维修手删里有的,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看方法

网友A:
维修手删里有的,说简单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手删里有的,说简单也简单

回复这玩意, 可以挣积分么

手册,不叫手删。

你们这种表达,和维修手册,
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容易看不懂。

手册是大公司病,简单的东西写的很复杂。
你们是表达力不足,复杂的东西描述的太简单。

网友:
学习了,平时都没有看这面的真实维修

网友:
手册里那个是专用 维修平台,修打印机非常方便

网友B:
换搓纸杆得全拆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搓纸杆得全拆了吧

是的。
换搓纸杆,是灾难性的工程。
整个机架全拆光
好在这玩意,基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换搓纸杆,是灾难性的工程。
整个机架全拆光
好在这玩意,基本不会坏。

目前就见过一次,客户把笔放进纸盒里给杆整变形了

网友(2021-01-07):
学习了 虽然很少修到京瓷的机器

网友(2021-06-24):
谢谢楼主热心帮忙

网友D:
分页器好坏怎么判断啊,就一个卡簧和一个摩擦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页器好坏怎么判断啊,就一个卡簧和一个摩擦面。

用手摸,只要有摩擦力,一般不用换。
用湿毛巾擦一下就可以了。
坏的,用眼就可以看出来。
磨得非常光滑,都没纹路了。

网友:
学习了,平时都没有碰到京瓷112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只要有摩擦力,一般不用换。
用湿毛巾擦一下就可以了。
坏的,用眼就可以看出来。

谢谢,我的感觉是光滑了,我用砂纸打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的感觉是光滑了,我用砂纸打磨的

不想换的话,用刀片在轮子上打几个腌鱼的花刀,也能接着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