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两个重启记录要不要紧

楼主(2020-11-25):
来个老师傅分析一下,啥原因

网友:
能不能看清楚,传上去有点模糊

网友A:
ips木马入侵了,你是不是登录什么非法网站还是下载了什么?检测换手机(木马是可以监视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s木马入侵了,你是不是登录什么非法网站还是下载了什么?检测换手机(木马是可以监视你的)

小伙子你不说实话,耗子尾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WIFI

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WIFI

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哪里看出来的

LLC bus 这里看出来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板底断线,8代很多这种。

网友E:
这个只是日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是日志而已

Panic full可不是一般日志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有他,重启问题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