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分享两台笔记本捡钱活维修

楼主(2020-11-25):
        两台笔记本都是公共点短路。但是表现却不一样。
        第一台是联想T460,吐槽一下那键盘真难拆,螺丝隐藏在键帽底下。插上可调电源,表现为6A大电流。先把主板拆出。

测量公共点阻值为0,难怪大电流。插上电保护隔离管就一直发烫冒泡,我的可调电源是6A的,可能电流太大了,要是通电再久一点可能保护隔离管就坏了。关键我还摸不出其他地方发烫,还是老实一点从公共点开始烧机吧。发现电池接口附近发烫。

把故障电容拆除,我也懒得找电容了,就这样不补也没有关系,完美捡钱。

第二台笔记本是神舟精遁K580D-I7 D1,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一直在跳,几十毫安然后归零。感觉也是短路。

拆开测量公共点阻值为10欧姆,虽然不为0,但也是短路,烧机吧,害怕是上管击穿用一个1V来烧,结果电流只有100多毫安,摸不出哪里发烫。调到1.5V,电流上升到700毫安,终于摸到发烫的电容,还好不是MOS管击穿,运气真好,拆掉电容,也是懒得补。故障排除。
     总结:同样的故障,神舟的机器设置有保护电路并没有6A大电流,而联想的机器设置并没有神舟的好,6A大电流,通电久一点,保护隔离管还有保险电阻都会烧毁,运气再差的话保护隔离芯片也会坏,我是业余自学的并没有料板,零件难找呢。还好运气不错只坏一个电容,0成本维修成功。

网友: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部份啊!

网友:
成功捡漏,几百元到手

网友:
这运气好,大短路

网友:
感谢分享,赚钱了

网友:
大短路这算容易的了。

网友:
这运气好。不错。

网友:
这就是个意外,值得学习

网友A:
希望看一下楼主的电源,6A都能测

网友B:
自用的机器不叫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用的机器不叫捡钱

不是自用的,是客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看一下楼主的电源,6A都能测

一般人都买5A可调电源,我见6A价格也差不多就买6A的

网友C:
客户描述短路的话一般调低点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描述短路的话一般调低点电流

你见哪个客户知道自己电脑短路的?

网友:
每天都有钱捡真是开心

网友:
牛X 能修好 什么都可以  修不好0 成本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