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k断线不会搞求大神指点一

楼主(2020-11-25):
h81-k 断线不会搞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有点急

网友A:
哪里断线了!IO连接绿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断线了!IO连接绿线断了?

是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点位论坛有一堆自己下载个,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送修呗  自己有工具吗  都告诉你断线了 还要来问 说明自己没那个能力  你拿个主板过去给别人 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
跑线啊,绿线很容易跑,注意下华硕logo那里

网友:
这板印象中好像是在电池座旁边断线

网友:
CPU的左下角和电池之间的线路目测一下,放大镜

网友:
只能沿着线一点点跑咯,重点检查容易积灰的地方,有印刷字母的地方,我断线遇到过三块主板,2和个都在字母处断线,还有一块死活没找到,没找到的话就只能从pson脚直接飞线到atx_5v电阻或者电容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