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电源维修-hunt-key HKF2002-32

楼主(2020-11-25):
B320开机无反应,拆开后,发现不管怎么按电源开关,均无反应,且无电源输出。拆开电源检查,电源保险正常,滤波大电容有310V直流电压,但是输出终端无电压输出。测CMOS开关管,肖特基二基管等均正常。想了一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掉了吧。果然,找到电源管理芯片的位置,发现已炸开,另外红红金金白的电阻,查了一下,是2.2R的电阻,但是外表已有破损的迹象,查电阻,为无穷大。正好手头有另外一个B320的电源,拆开后一看,这个是TNY227PN的电源管理芯片,找到它的芯片说明书,证明TNY228PN是可以代换的。另外2.2R电阻为一个保险电阻。找到一个TNY228PN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上,另找到一个1.5R,2W的电阻换上。开机测试,OK,可以正常工作。注意一下,这个TOP258PN是不能替换TNY277PN的,因为他们的1,2脚是不同的。

网友:
这里我又修了一台联想B320的机器,故障机品牌及型号:联想B320一体机 故障现像:通电自动开机3到5分钟掉电,然后不到2分钟有后又自动启动。  故障维修过程: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320的一体机,说是开机关机。拿来后我接上电试机。当每次通电自动开机3到5分钟掉电,然后不到2分钟有后又自动启动。拆开机后多次试机故障如此!修到这里时起初以为是主板问题,好吧 !那就修板吧!首先第一步就是刷bios 在论坛找了有找然后刷了有刷。通电试机故障依旧,排除bios故障。通电后能亮机,说明供电正常,只是不到几分钟掉电,然后一会有自己开起来了。这样就有些想不通了!主板有是集显还是英特儿的u照说是稳定啊!修到这时候我是有点郁闷了!一直怀疑bios故障 ,现在bios刷了,排除bios后我无从下手了!将CPU边上的APL5930第0四(3.4)脚从PL10接了一个1.05V过了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将AO4407A换掉,PQ57 2N7002更换也不行。将主板从头摸到尾,也没有发现有发热原件。查电源,电源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几个供电的小电容都是rubycon和黑金刚的。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一台机器也是联想的一体机,也是这个现象,而且芯片也是TNY277PN。将TNY278PN换下TNY277PN,换上试机!哈 !!!没想到的没想到 ,效果来了 !几分钟过去了 不掉电了!!    此故障修复    搞了半天是这个主芯片不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