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升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异常问题?

楼主(2020-11-25):
如图的pfc电路中,通电不开机时升压二极管两端电压都为310,正常,但开机后(空载),升压二极管正端到整流桥一线也就是PFC电感两端直流电压只有260,而交流电压有40伏,同时升压二极管副端也就是PFC电压输出只有不到350伏,哪里出问题了?尤其是这个310伏的整流输出电压怎么变成260伏的?空载,无负载,也无过流现象。

网友:
检测升压二极管和保护二极管均没问题,不明白这个斩波电路怎么把310斩成260了的。

网友:
开关电源维修经历还没遇见过PFC电感两端电压变成260的,无从下手了,难道是驱动芯片输出波形不对?

网友A:
再不对,310是肯定有的,260的时候交流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不对,310是肯定有的,260的时候交流正常吗

Pson就成260,off就310,跟市电没关系。

网友:
改反馈分压电阻将输出调到390伏了,至于整流桥和升压二极管之间的260伏,我估计应该是PFC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造成的吧。

网友:
检测升压电路的反馈电路,一般是芯片的第几脚,该脚的电压大小决定输出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