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350 GAMING PLUS 不插内存有报警内存声音,插内存又没有报警声但没有显示

楼主(2020-11-25):
MSI B350 GAMING PLUS 不插内存有报警内存声音,插内存又没有报警声但没有显示,主板的右上角四个指示灯,CPU的指示灯亮了,重复按复位针脚8次左右后又出不过内存的报警声这时是插了内存的这时主板右上角的CPU指示灯和内存指示灯两个一起亮了,重新关机后再触发又只有主板右上角的CPU指示灯亮但没有报警声没有显示,刷BIOS和加焊南桥还是不行,量各电压都正常,只有CPU下面的大电感没有电压,这个大电感的电压应该是几V?大家帮忙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
缺供电先修供电呀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先修供电呀

网友:
只有CPU下面的大电感没有电压,这个大电感的电压应该是几V?

网友A:
大神在不在,帮帮忙讲下这个电感是几V电压。谢谢

网友:
如是B150主板这里是2。4V,但是这种新型的AM4主板不知几V

网友:
bios刷过机没有 一般就是bios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内存条拔擦插,换道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按无CPU供电来修试试

网友:
报警的话说明内存,cpu,桥以及me供电已经自检,查一下内存spd,总线等电压

网友:
CPU 问题吧,这种锐龙 集成度高,不触发到不跑码  跑马不亮   故障率很高,之前修到不认声卡 不触发, 遇到是U 的问题,先换个U

网友:
CPU 和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电感左侧有两颗MOS管,看看是否和它们有连接。如果有连接再查MOS管是否正常。如果没连接就先找到与这个电感连接的原件。

网友:
换个U试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在不在,帮帮忙讲下这个电感是几V电压。谢谢

查查电感通到那,CPU的电感一般都是1.几v

网友:
我也修到过,cpu问题,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能,然后重插内存又可以,反正后面换了u搞定

网友:
amd的查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安CPU后量CPU下面大电感真的有0。8V ,这样这里是没有问题了,内存的条件各电压  2。5V   3。3V   1。3V  全部都正常,我发现现在开机后主板右上角的CPU 指示灯亮了后,我再按7次左右复位针脚后就报警内存不过的声音,主板的右上角指示灯CPU和内存指示灯亮了,这样各电压正常BIOS也刷过,可能是BIOS问题,但是这个BIOS论坛里只有一个,我就是刷了这个BIOS还是这样,只能去官网找下BIOS ,但是官网没有这个主板的型号,那就其怪了,只能再找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