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H61M-S2-B3 REV1.0 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20-11-25):
主板上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再重启),测得下面信号都正常,CPU 电源IC 13脚 EN 信号也有,CPU供电出来马上掉。IO 的检测脚VIN0-VIN5 都检测了正常。

网友A:
VR_RDY 信号在电源管理芯片13脚也能测出电压 1.05V ,

网友:
没思路就先刷bios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确认后看内存,没问题就要测南桥

网友:
有没有复位,查一下复位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RDY 信号在电源管理芯片13脚也能测出电压 1.05V ,

可以测到,有时这片板能亮机,有时卡logo,卡的时候cpu核心供电降为0,没示波器不好查哪个信号先掉

网友B:
查下DQ17   DC17是否短路     DR107是否开路

网友:
这个没有波波比一下还是比较难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下DQ17   DC17是否短路     DR107是否开路

直接拆了DQ17 3.3V 有,还是重启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跑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我再查一下看看

网友:
遇见过  强行供电看看 没问题就刷下bios好了

网友:
双bios 有通病 ga h61 d3p  一样的主板修了3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DQ17 3.3V 有,还是重启

刷下程序应该可以解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