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偶尔能开机,进系统、PE蓝屏维修

楼主(2020-11-25):
机型:A1502 板号:820-4924-A

故障:开数次有可能会亮一次,亮了之后进系统进不去,PE蓝屏花屏

维修流程:这种机器不接电池不触发,电流参考并不明显,集显本子蓝屏花屏不是CPU就是内存,4颗板载颗粒共16G,
看了看CPU的PCH晶体散热架都没有压住,那就先干CPU吧
加焊CPU直接开不了了,拿下来重植:

重植之后连开数次都能正常开机了:

但是系统崩了,于是进PE也没有蓝屏:

但是测试一会又发现花屏,判断CPU故障

于是直接更换CPU,解决问题……

网友:
更换CPU,解决

网友:
说干cpu就干cpu 好强大啊

网友:
好家伙66666666

网友:
技术可以

网友A:
这个CPU的散热器本来就这个样子?CPU有一个核心都没有接触到散热器

网友B:
苹果的主板散热好  CPU不好拆 一不小心就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主板散热好  CPU不好拆 一不小心就掉点了

温度够高就行

网友C:
很多机器pch核心都没有和CPU散热接触到一起,觉得有利有弊,如果接触一起CPU温度太高是不是PCh和CPU一样温度

网友:
楼上分析有道理

网友:
散热器设计有缺点

网友:
cpu说换就换  厉害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种报风险不 干不亮了不尴尬

网友:
苹果的CPU 问题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高集成度,脑残的设计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小板问题,这机器小板通病,原来是CPU问题,高手

网友:
小伙子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机器pch核心都没有和CPU散热接触到一起,觉得有利有弊,如果接触一起CPU温度太高是不是PCh和CPU一样温 ...

pch和cpu一样温度如果是弊,那散热管可以取消了

网友:
简单粗暴,说干就干。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的散热器本来就这个样子?CPU有一个核心都没有接触到散热器

那个没有接触到的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这是IntelCPU的通病,自从CPU南桥集成后很多毛病,

网友:
哈哈,混口饭吃,不敢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