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米求助通病电脑

楼主(2020-11-25):
板号GJ5CNN 上电0.4掉电 论坛有很多这种情况 确定是通病。修过的联系我+V 18316069000 150米辛苦费

网友:
通病就是刷BIOS

网友:
通病有可能是U的问题,这个钱不好挣。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搞过两次   都是CPU没电压    没图纸没点位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搞过两次   都是CPU没电压    没图纸没点位     麻烦

有没搞定呀

网友:
这个排除了。

网友B:
换u吧  我遇到过一次 0.4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u吧  我遇到过一次 0.4秒掉

难搞哦

网友:
死火!pch和cpu容易坏这 清华同方主板!

网友(2021-01-05):
我靠,悬赏还在不,这种同方我可修太多了,我来拿悬赏

网友:
这个板子先换桥    不好就得换u了     换桥好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