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wifi模块,换了几个也不好

楼主(2020-11-25):
苹果6 wifi模块,换了几个也不好,中温,高温都试了,供电也正常,风枪温度 280,还有别的注意的吗,十分感谢,
WiFi

网友:
解绑了吗?

网友:
6不需要解绑吧。

网友:
抱歉,新手,从几代开始需要解绑呢?7代开始?

网友:
6系列不用解绑, 6S 以上需要解绑

网友:
老老实实打阻值 测量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线路。6代断线还挺多的

网友:
手工换不好还是故障一样?

网友:
wifi芯片确认是好的吗

网友:
6代最好拿个高温wifi来换,低温一不注意就爆了

网友:
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