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两块GTX TITAN显卡

楼主(2020-11-25):
型号GTXTITAN X 12G
这块显卡是开机进系统快到桌面就白屏有时候能进系统也是会白屏卡死

用MATS测试PASS,拆了散热器测试供电,核心供电几相波形都有,开机进系统时测量显存供电只有一相工作另一相测不到波形然后白屏卡死之后显存供电就没电压了,,对比另外一块显卡显存供电两相供电都是有波形的,问题应该是显存供电导致的

确定问题就开始维修,换显存供电芯片NCP81172无果换上下管也一样,无奈只能打开芯片数据手册研究一下发现一个PSI脚位用于开启供电的
测量PSI只有1V多 算低电平因为上拉是3.3V,跑线跑到两颗电阻零欧和10K,零欧电阻是连接前面控制电路的可能是通往核心或其他控制电路,线路跑不动,10K电阻是上拉电阻一端是3.3V,没办法只能断开零欧电阻然后上拉电阻上拉为3.3V

显存两相供电都有波形装上散热器测试,woca,竟然报错了

提示PCIE未插入明明woca了啊
又拆了出来找到 INA3221芯片,16脚位(INA3221_LOW_PERF)低电平1V多不正常,跑线找到两个mos管(Q503、Q504)D极测量也是1V多,旁边的上拉电阻的一端是3.3V,两个mos管的G极都是0V说明是mos管或上拉电阻的问题

把两个mos管都拆了,D极恢复3.3V,修这种检测不到插口一般就拆个mos管就可以搞定

自信装机测试,顺利进系统没出现报错和白屏

测试没问题,这块显卡修好了,估计PCI-E检测信号才是罪魁祸首因为我发现不启动的一相显存供电上管来源是PCIE插口供电的,不开启大功率供电应该也是检测信号不稳定,无图纸就是麻烦

第二块型号GTXTITAN 6G
故障是进不了系统,在WIN7系统的四方块哪里卡死等10分钟都进不去桌面,直接扫MATS,报错

B0报错,,直接换B0正反两颗显存,不行再干核心,这种双面显存好像正反面算一个显存通道

换完跑测试PASS

PASS,,测试甜甜圈 3DMARK没问题,放凉后测试也没问题,显卡修复
最后上传显卡备份的BIOS
公版GTX TITAN 6G 三星显存

 会员1553549300鑫豆2025-12-9 11:52
 会员634494300鑫豆2025-11-2 20:31
 会员230934300鑫豆2025-10-23 19:11
 会员1114439300鑫豆2025-6-17 15:34
 会员1522853300鑫豆2025-5-26 10:32

网友:
这篇帖子可以加精了,内有乾坤

网友:
示波器好wasai啊!

网友:
第二个是加焊显卡芯片还是更换芯片

网友:
最后上传显卡备份的BIOS

网友:
既然用上示波器了

网友:
这两张卡可不简单,楼主接的高端货啊。

网友A:
楼主显卡具体型号能发下吗,我有块技嘉6g的,驱不起来,始终有叹号,mast检测pass,看你发了bios,我想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卡具体型号能发下吗,我有块技嘉6g的,驱不起来,始终有叹号,mast检测pass,看你发了bios,我想刷下 ...

总有适合你的BIOS

网友:
讲真 这要是给我 修一年我也修不出来  供电不问白屏

网友:
多谢了,我试试

网友B:
你这测试显存软件哪里弄啊,我要可以不

网友:
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图纸可以参考V星的闪电GTX780TI

网友:
高手,我手里有的直接都卖掉了

网友:
技术不错,没图纸也能修得这么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测试显存软件哪里弄啊,我要可以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AhaHbjpvHpOgSeVWrGAbg
提取码:ecm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2的分享

网友:
型号GTXTITAN X 12G
这块显卡是开机进系统快到桌面就白屏有时候能进系统也是会白屏卡死

用MATS测试PASS,拆了散热器测试供电,核心供电几相波形都有,开机进系统时测量显存供电只有一相工作另一相测不到波形然后白屏卡死之后显存供电就没电压了,,对比另外一块显卡显存供电两相供电都是有波形的,问题应该是显存供电导致的

确定问题就开始维修,换显存供电芯片NCP81172无果换上下管也一样,无奈只能打开芯片数据手册研究一下发现一个PSI脚位用于开启供电的
测量PSI只有1V多 算低电平因为上拉是3.3V,跑线跑到两颗电阻零欧和10K,零欧电阻是连接前面控制电路的可能是通往核心或其他控制电路,线路跑不动,10K电阻是上拉电阻一端是3.3V,没办法只能断开零欧电阻然后上拉电阻上拉为3.3V

显存两相供电都有波形装上散热器测试,woca,竟然报错了

提示PCIE未插入明明woca了啊
又拆了出来找到 INA3221芯片,16脚位(INA3221_LOW_PERF)低电平1V多不正常,跑线找到两个mos管(Q503、Q504)D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32685300鑫豆2025-4-9 14:26
 会员1266683300鑫豆2025-4-6 00:39
 会员815923300鑫豆2025-3-22 20:40
 会员241865300鑫豆2025-1-22 12:46
 会员1138661300鑫豆2024-9-30 23:05

网友C(2021-02-06):
有可以测P106 P102的mats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以测P106 P102的mats吗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

多少钱.......

网友D:
有兴趣看我个人资料,有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兴趣看我个人资料,有联系方式

直接报价格....我只对价格感兴趣

网友E:
2080T烧了还能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2080T烧了还能修吗

进水烧了

网友E:
老哥怎么加你修显卡啊

网友F:
请问你用mats哪个版本?titan X帕斯卡灰屏卡能测吗?

网友:
优秀呀,就是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维修思路还是不太懂……首先,其次,最后……如果步骤再详细点就更好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用mats哪个版本?titan X帕斯卡灰屏卡能测吗?

不行,还得要付费的才行

网友:
厉害了  是不是通病???

网友(2021-03-18):
楼主人真好,共享万岁

网友(2021-05-05):
佩服。。。。。显卡也好开价

网友:
谢谢到老的分享,太棒了!!!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有点东西

网友:
楼主技术N,向楼主学习!

网友:
插眼,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测试显存软件哪里弄啊,我要可以不
这里面有人发的,我都转到我的百度网盘里了,你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