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显卡检测软件,有两个问题,望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20-11-25):
硬盘版的,a卡里面没有7870的型号怎么办?
另外n卡的检测,视频说uefi模式进去就行了,这个没听懂,不知道什么意思,按f11进去还是a卡检测界面啊

网友:
1-主板支持uefi引导
2-启动时按快捷键进行快速引导,根据主板不同有f9-f11-esc
3-选择UEFI打头的硬盘引导项,会自动加载到N卡的启动界面

以上这些卖你硬盘的人会告诉你

网友:
UEFI引导,现在都支持了,U盘启动的时候,最前面有UEFI-USB启动

网友:
卖软件的这些基础操作应该告诉你呀!不然谁买

网友:
确认收货后,那卖家一个屁都不放,卖的时候3秒必回!谢谢各位,下班回家,换块主板试试!现在用的是华擎b85Pro4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40快,老显卡没的测,还有一个50快,看有几款老显卡,没意思

网友:
卖软件的这些基础操作应该告诉你呀

网友A:
你买的多少钱一套,我的是用dos加载菜单,然后进入sylinux系统的,也不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多少钱一套,我的是用dos加载菜单,然后进入sylinux系统的,也不麻烦啊

终于等到你了,这个是之前问题,两块主板都没有设置uefi模式的硬盘,后来换了一块主板可以了,分享一下amd的老型号呗

n卡我最低也是680有更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