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 不开机

楼主(2020-11-26):
华硕X555LP 不开机 ,电池和电源适配器都不开机,测IO IT8585E 110脚按开关有变化,114脚有3V电压,14脚EC复位电压3V,测电池的充电脚没有12V电压,只有2.6V,这台机器故障是有时可以启动,有时候不可以,试着用风机吹IO周围,发现可以正常开机点亮了,这时测电池充电脚有12V输出,拔电再试,也正常了,过个1小时后再试,又不能开机了,然后用风机吹,又能开机了,没有电路不知道怎么修了,能正常开机电池充电脚要有12V电压。

网友:
虚汗?电容变质吗

网友:
不像虚焊,不碰的情况下,用风枪吹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PU8800(BQ735)查到13脚电阻变成200K,换了以为好了,结果故障还是一样。 BQ735只要输出19脚只要输出12V,机器就正常,开不了机的时候输出是2.6V

网友:
测up1589 芯片,发现没有5V输出,3V输出只有2.4V。6脚也是0V

网友:
来学习,是不是那个电阻有问题

网友:
没有图真不好搞啊

网友:
测待机无5V,3.3V只有2.4V ,+12VSUS电压无,+12VSUS不知道哪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