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不明白明明xr的手机。 爱思出厂值读出8p。评分61

楼主(2020-11-26):
为什么爱思出厂值会读出8p。 手机主板看了下无修。只是换了个国产电池。 后摄像坏。 连接爱思一堆红也算了。 型号出厂值读出8p。 实际读出型号后面又是xr。 为什么不一样? 评分很低61。就换个电池就会这样?

网友:
henhaohenqda

回音哥 -2
"梦回风吟〃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梵高 -2 -2 小白继续水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换个电池掉分一般都是5分。主要的还是主板读出来的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主板上有个识别电阻,坏了会导致不识别型号,或者型号识别错误

网友:
是不是紫屏模式修改了底层

网友:
应该是拆了硬盘写过底层